精英775大板不亮

楼主(2009-12-29):
经过对各部分测试点的测量,发现CPU无供电,内存电压过高,内存电压为2.6V和1.25v,ddr2R内存结构怎么有这样的电压,分明是电压过高;所以我对CPU无供电进行维修,更换电源管理,无效;电源管理旁边的元件进行检查也没事,怎么搞都没电压,没办法对内存供电这部分进行维修,可内存供电以及控制都更换过,还是电压过高~搞得我没思路,不知怎么解决,还请各位帮忙~~~~~~~`

网友:
CPU供电和内存供电芯片型号是什么???

网友:
电源管理是ADP3180,内存供电控制集成是RT9214,旁边还有4609及RT91738集成,这些都有换过,电压还是一样,真烦人~~~

网友:
压CPU座这一点,我有试过就是没反应~不过下假负载,无CPU供电,但压一下,CPU就有供电也有复位,可下CPU怎么压都不行

网友:
CPU座虚了,加焊!

网友:
那内存供电方面是否正常??775针的CPU座用风枪要怎么加焊比较好,温度,风度用操作要怎样才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