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51主板的问题

楼主(2009-12-29):
一块R51主板,通电不显示,网卡烫手,感觉可能是网卡短路,把网卡吹下来了,但是在吹网卡 的同时旁边的小电阻和三极管给动了,有什么办法可以恢复原样呀?太小了,没法固定到原来位置呀

网友:
楼主不适合做笔记本芯片级维修,估计可以板卡级维修

网友:
这个只有先找料版多练习一下风枪的使用,手熟练了就没问题,

网友:
吹这样的板,不管你是生手还是熟手你最好先用高温贴纸把旁边的小东西贴好再吹,这是最好的方法...多学着点吧

网友:
找个镊子夹住,放好板的位置,然后慢慢来,不要心急,刚开始做维修难免会手上功夫不行

网友:
是啊,要有耐心,一步一步来吗,哈,

网友:
一样 大家都是这样过来的 漫漫路长  好好练练

网友:
建议你去基地 焊接技术 贴里看看

网友:
多练习下,这样子的焊接功夫做芯片级维修是不行的。

网友:
熟练了就可以又吹上去的

网友:
找块好的料板比着把那些小东西装回去

网友:
热风台 抢嘴用大点的 然后风速调低    还有平时多联系些基本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