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775主板跑码D1-04???

楼主(2009-12-29):
故障:华硕775主板跑码D1-04;对其维修:刷BIOS,刷最高的版本跟最低的版本都不行,CPU座清过,北桥清过及压过都没反应~有无插内存都不会报警:内存电压测量过没问题~内存与北桥无断线现象;到此毫无头绪,不知如何处理~请各位帮忙!

网友:
苡片坏的比较多哦

网友:
串口心片有拆掉了,还是一样~I/O是那种W83627DHG-A的那种,有可能吗?这种又找来这难哦,是否有可以代换的~谢谢

网友:
换下IO试试吧,一切皆有可能

网友:
换了I/O还是不行,加焊北桥也没什么变化~不知如何是好?还有什么招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