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5寸液晶偏红,比较奇怪!!!!

楼主(2009-12-29):
这个显示器是同行拿来的,来的时候他说自己已经修过了,加焊的,用表量了一下,发现R 对地阻值是 无穷大,G 对地阻值是 075 正常,B 对地阻值是075
,很明显是R对地不正常,电压量了一下,R   0.90v   G   0.46v      B  0.46    求求大侠,改怎么解决,谢谢了,

网友:
确定R有信号的话在R对地接一电阻,调整阻值就是了。

网友:
看来是二修机,既然能接二修机,估计这个问题不会很难吧,,,,找到为什么这路阻值的变化呀

网友:
RGB三路到驱动芯片的电路是一样的,用另两路参考修

网友:
LZ有没有考虑下灯管的问题?

网友:
既查到是RGB的问题那还用找什么答案,改下就是喽

网友:
关键是看OSD菜单是否发红,如果发红,可能是灯管老化。如果菜单正常,换信号板。

网友:
谢谢大家,已经修好了,是R 对地的电阻变质了,直接换了一个75欧的电阻,ok

网友:
谢谢大家,已经修好了,是R 对地的电阻变质了,直接换了一个75欧的电阻,ok
引用 网友A:

呵呵    这种问题一开始就用外接灯管排除
  第2步查到 R  G  B只有R对地阻值不一样,重点查R   呵呵 很快的   楼主修好了恭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