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的V3000待机电流0.01

楼主(2009-12-29):
今天接了个机器,开机反应,待机电流0.01  机器是HP的V3000的,主板查上电,颗板点的,能听见主板上有嗒嗒的声音,很小声。嗒嗒的时候,电流在变化,看不出明显有什么地方不对。0.01-0.00.这样的故障,我们应该怎么样着手。还有就是,电压这些,开机电压3V也有。我怀疑是主板PCB板油的地方启成了,不过没有看出什么地方有变华。这样的机器怎么修,求高手,谢谢

网友:
像电流变化说明主板有短路的地方,如果还有嗒嗒的声音肯定是主板哪个地方有短路要不就是电容漏电造成的

网友:
楼主的表达能力欠佳 ,我相信很多人都没看懂你说的什么 ,我仔细研究了半天,还是没看明白!  是不是说不加电啊?  这个板子待机有3  5V的  你先查查吧

网友:
这个机器,开机无反应,有3V,待机是0.01,开机无反应,主板上面有嗒嗒的打火的声音。没有有明显的烧痕迹和氧化的地方。

网友:
主板上的电容有漏电的

网友:
主板查上电,颗板点的,能听见主板上有嗒嗒的声音,很小声。嗒嗒的时候,电流在变化,看不出明显有什么地方不对。0.01-0.00.这样的故障,我们应该怎么样着手。还有就是,电压这些,开机电压3V也有。我怀疑是主板PCB板油的地方启成了,不过没有看出什么地方有变华转载请注明出自中国主板维修基地 http://www.chinafix.com.cn/,本贴地址:http://www.chinafix.com.cn/thread-163151-1-1.html
老大拜托你发贴时“通俗”点让我也看得懂好不!

网友:
楼主应该先把3V.5V先修出来。。在忙别的

网友:
哒哒声因该是漏电吧
碰到过这样的现象,但是板子动的实在是太厉害了,就没花时间修,

网友:
应该是电感在响......

网友:
楼主意思是主板插上裸板点机测试   我怀疑是主板PCB板油的地方启成了,后面一句不明白

内存没上把 才会噔 噔的连续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