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板&显卡]
USB口不能用,CMOS不能保存的维修

楼主(2009-12-29):
  我也是一新手,但是新手看的东西很少 ,今天接到一个板,是USB口不能用,(老机箱,没前置USB接口),CMOs不能保存。
  先看看主板的型号

  已经老得很了,接口差不多都修坏了。先用二极管打了一下USB数据线的对地阻值,在这张图上。

  从左至右分别为 625.1024.788.1068.心想,是不是桥坏了,一个相同的值都没有呢?在主板上找了下,看到有个前置的USB插针,用表打了下数据线的阻值,两个都为625。看来南桥没坏。于是学老鸟,开始跑线。(真难啊)。好不容易在南桥边找到过来的四条数据线(USB的供电不会能到南桥这边的)

  先把电容给拆了,还是一样,四个不同的值。看来毛病出在电阻上了。在其它的板上找了个相同阻值的焊上,正常了。虽然老鸟都说电容可以不要,但我们新手还是安上吧。回头在看BIOS数据不保存,照老鸟说的那样,先看插针附近的电容,找了好久不见插针,仔细看了下,怎么变成这样了

  不懂了 。只好先从电池附近跑线,看着应该好跑的,先过一电阻,再是一个三个脚的管子(双二极管? ),上电池,看到上面那个脚有2.8V的电压,(应该没问题吧),继续跑,坏了,到了PCI槽的下面了,唉,可真难为我等新手了。照饼哥说的办法,用镊子小心的撬起槽,终于看到了,再过来,有个标识为822的电阻:

  老办法,先量他的电压,发现只有0.05V左右,不停的跳动,最高能到1.2V左右。看到和两电容并联,后面进了桥。先把电容拆了,好了,电压上来了,稳定在0.8V左右。估计算是修好了吧
  高手看了这文章肯定要拍砖的,但是也希望能给我们指教指教,还有就是那个清除BIOS的插针,看样子不像人家动过的啊,怎么回事,还请拍砖。让拍砖的来得更猛烈些吧

受到警告 2#

网友:
学习中。我是才注册的新手中的新手。向大伙学习了。。以后多多指教。

网友:
在我的电脑上看见文字很清楚的照片,怎么上传了后就不行了

网友:
我以为就这样呢。原来有清晰版的啊。希望修正一下。

网友:
楼主的图很清晰。不过字看不清。意思倒是很明白了。虽然跑得有点烦。

网友:
跑得好呀。

网友:
我只对笔记本跑线,台试机板子还没跑过

网友:
先把电容给拆了,还是一样,四个不同的值。看来毛病出在电阻上了。

图片是看的很清楚,问题是字太小了,看不清楚,这里说的把电容拆了是拆了哪的电容?还有最后一张图说“这两个电容漏电”可是怎么画出来的只有一个电容?

看的不是很明白呀

网友:
不错,都能跑线了,我还不行哦

网友:
不错的帖子,我什么时候也能发表自己的帖子,支持

网友:
到了PCI槽的下面了,唉,可真难为我等新手了。照饼哥说的办法,用镊子小心的撬起槽?
饼哥你又有绝招了?
怎么才能翘起PCI槽呢
LZ是不是打错了?

网友:
我也想知道怎么能 “小心的撬起PCI槽”

网友:
技嘉的板好多没COMS插针,它用双BIOS的。

网友:
今天我也遇到一块GA板子,cmos不保存 排阻 电感我都换过 还是不行 最后加廊桥 OK

网友:
  我也是一新手,但是新手看的东西很少 ,今天接到一个板,是USB口不能用,(老机箱,没前置USB接口),CMOs不能保存。
  先看看主板的型号
  已经老得很了,接口差不多都修坏了。先用二极管打了一下 ...
引用 网友A:

GA2003 小南桥的。速度很慢
楼主心够细致了,这样的板子(845主板50元左右,还是小芯片的),我们搞维修的,很难这样静下来细细的修,值得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