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 9 10代希捷跑到99停的问题

楼主(2009-12-29):
关于 9 10代希捷跑到99停的问题:
最好的办法就是N99,,22 出现OKEND此时你再从N10,,22继续跑
希捷SF走的每一步流程:
01 02 83 03 03 07 90 93 98 9C AA 81 09 74
E3 0F 82 94 56 9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1A 1B 1C 1D 1E 2A DA DC D6 D7 D8 D9
7C B9 7D 78 58 45 23 8F 40 47 31 AB 32 AB
33 AB 34 AB A5 AB A6 AB 36 A8 37 3A 3B 3C
3D 3E A9 3F 20 77 9D 74 E0 87 88 41 4B 44
48 49 53 4A 4D 8B 61 28 62 29 63 59 85 35
6F 4E

网友:
居然我的没人顶呵呵这些东西应该蛮实用的啊

网友:
个人觉得,只有找到SF断电前 T级SA 区的偏移
把先前保存的固件写入到相应区域即可

在实验中没有成功,不知道为什么

网友:
个人觉得加N99,,22这步没什么意义,直接N10就可以了

网友:
99前因总健康值太差,没正常跑到99停而是跑到4F停的,N99,,22是不能执行的,必须清健康值后设到上一步56跑才行,然后T级下直接PCHS回写APP(0x238扇区),有些可快写ATA(只要LDR里备得进),有的必须PCHS写ATA磁道(0x280扇区,如10代并口盘的Galaxy系列,因为ATA备不进LDR里),再回写VENDOR(一般写前面0x30扇区就行了)。然后再从10开跑,跑到50后自动清SMART可能会失败,手工再清一次就好了。
极少部分盘跑到99后不会停,自动会住后跑,跑完后直接看APP磁道0扇区,如果不是全0,说明APP没丢,不用回写APP。

网友:
停99 和不停99 我的分析是固件的问题  不在F级下 99不停 而且 不能运行B级校准

我曾经试验过  一般老手爱在F级 运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