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N73P主板无定时断电

楼主(2009-12-29):
无定时断电,原先以为是POWER电路不好,经过检查,发现没加上CPU的情况下,不会断电;这么说应该是CPU供电这一部分不良,电源管理旁边的三极管及小MOS管,经测量没问题,虽然没问题也更换过,也是一样;电源管理是BD-AG及AP-??,由于供电正常,所以没换,想换也没得换~不知还有什么问题造成这样?请各位帮忙!

网友:
CPU温度过高也会引起断电保护!

网友:
看电压正常不正常  还有个点的亮点不亮情况应该也不太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