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bm t23 待机电流0.12 不触发 怪问题

楼主(2009-12-29):
ibm t23 待机电流0.12 不触发...按开机键电流跑0.27---0.31之间跳变。电源灯不亮。测试卡灯也不亮。就和不触发是一样的,但电流会变化。不知道怎么修,高手指点。

网友:
北桥旁边的电感看看有没有虚焊

网友:
不管它核心供电有没有出来 核心供电芯片换了在说吧

网友:
待机有短路,楼主量下各电源阻值,

网友:
听客人说有时是能点这的,点亮后会死机,在开又点不亮了.
可在我店里测了很多次都没点亮过.

网友:
明显待机电流偏大了,查待机电路有没短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