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经常要刷BIOS??

楼主(2009-12-29):
经常在论坛上看到高人们动不动就加焊桥,刷BIOS。
加焊可以理解,至于BIOS,我觉得那就是一段程序,如果不是CIH,没 有必要刷吧,最多是接触不良,处理一下就可以了,为什么很多人常常会想到要刷它呢?

网友:
你是做维修的吗?实际维修中有很多主板都是BIOS出问题的,有的是客户自己刷错了,还有些是爆电容了3.3V不稳导致BIOS数据破坏的

网友:
在100块坏主板中由于BIOS损坏的只有其中的5块左右,不知大家同意俺的观点不

网友:
现在修的板子中刷BIOS好的比较少一些

网友:
导致BIOS资料丢失很多,如在DOS下刷错;WINDOWS下刷错;突出主机断电;BIOS原来版本太低;还有电脑某部件烧坏引起资料丢失;更换某部件时瞬间读取错误引起资料丢失等等~

网友:
BIOS资料是存放在可擦写的芯片中,如果资料丢失或checksum出错,就会有各种各样的故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