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NTEL 主板不开机

楼主(2009-12-29):
INTEL D845EPI/D845GVSR 主板加电按开机键不加电。。5VSB正常,开关有3.3V电压。开机绿线接I/O的81脚。I/O芯片是LPC47M172-NR ,有知道南桥到I/O的开机信号吗?(I/O开机信号输入脚)

网友:
绿5V到IO,IO再到南桥的信号,南桥再有到IO的反馈信号,要知道这些只能查引脚定义
我个人在有IO代换的情况是不查这些,直接换,换了不行再考虑南桥!

网友:
先放CPU点开机看看能不能开  按时序修啊  看32.768有没有起振 看一下IO92脚有没有高电平  再测IO 85脚点开关的时候有没有变成高电平  条件都满足就换IO

网友:
INTEL的板子IO很容易坏,你先打一下南桥的阻值,如果正常就先换IO,9成能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