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内存时钟电压一高一低 怀疑是时钟芯片坏 求证

楼主(2009-12-29):
http://www.chinafix.com.cn/viewt ... 66&highlight=b0

内存时钟电压 一高一低 或一个有 一个没有 这样算正常吗?  我之前发了一个帖子 多数人说是正常的 但我无意中搜索到

按斑竹的说法 内存时钟电压应该一摸一样的才对 不解中。。。?

网友:
建议楼主直接杀南桥,不用考虑别的

网友:
回复 网友A:

时钟问题 杀南桥?

网友:
碰到过K8的绿板,内存时钟一组一个2。3V一个0。23V,三组都是那样的,那块板可以点亮的时候测过时钟也是2。3和0。23,但是有时点不亮,另外一块相同型号的K8主板,6个时钟都是2。3V

网友(2010-04-05):
楼上正解。。。。。

网友:
是不是断线了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