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维修思路,联想品牌机板子。。。。高手进、、

楼主(2009-12-29):
今天来了块板子。。。联想品牌机的, V星代工。。

一切都正常,。。能进系统。。。

有一点瑕疵,就是  ,集显能进系统 。。。  独显不行。。。

看了下板子,PCI插槽处有2个电容明显鼓包。。就把板子拆了下来,电容换了下。。

然后加电,毛病依旧。。。

仔细看下板子, 北桥有明显做过的痕迹,而且。。。做的很差劲。。。。估计是没成功 。、。。。

按理说,集成显卡,是关北桥的事,

然后彻底郁闷了。。算是没思路了,

新手刚学了没多长时间。。。。

忘师傅们给个维修思路或者方法。。。。

我会把自己修好的每一块板子的维修过程。。。。都发上来的

网友:
字数虽多,但有价值的资料没有,经过哪些测量,所谓的“不行”是什么意思,下次发贴请说详细点,拜托了。

网友:
换电容后用板载集显还能进系统否?
换电容后上独显是什么现象请说明?
上独显后看看板上有相关跳线设置没有?BIOS里有相关设置没有?
换独显若是不能进系统重装系统没有?

网友:
我想可能是我的表达能力不强。。。

这台机子,除了独显不能用,跟好的机子一个样子。。。客户用了几年了,一点事没。

一样能玩,只是客户需要加个独立的显卡,。。才发现加了独显不显示。。(送修过,因为NB  U座有明显做过的痕迹)

插集显,进系统了,然后不关机,换到独显上,就不显示。。。。

换了N块显卡,还是不行。。。。

我就是不知道怎么修,才发帖问的。。

这台机子客户已经搬走了。。。。

哎。。。

网友:
有两点给你参看

   1: 有的主板不支持8X的显卡  当然点不亮

   2: AGP识别电路有问题 。。

网友:
我想可能是我的表达能力不强。。。

这台机子,除了独显不能用,跟好的机子一个样子。。。客户用了几年了,一点事没。

一样能玩,只是客户需要加个独立的显卡,。。才发现加了独显不显示。。(送修过,因 ...
引用 网友A:

你意思是你插着独显的情况下开的机器,那当然只认集显的,问下你bios里显示选项是怎么设置的?

网友:
查PCI -E的供电 时钟 复位是否正常 32个耦合电容一个也不能少!如果没有不知道供电 时钟的脚位 可以在新手区查到!

网友:
晕,刚好集显那模块没坏,坏了控制独显那个就是啦。
就像南桥管理这么多东西,有时USB模块坏,有时IDE的坏,反正它还没全坏就是

网友:
有些加显卡要从做系统的。建议装个系统看看

网友:
还是先看下PCI-E槽子上的供电 时钟 复位什么的正常不

然后打下AD线的阻值

耦合电容也要注意下  打耦合电容靠近北桥一端的阻值

然后刷下 BIOS  然后用镊子把插槽清理下   然后用天那水清洗下插槽

我估计应该不是北桥坏了  最多就是北桥虚焊  可以加焊下试试

网友:
应该是北桥问题

网友:
是不是北桥供电不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