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显卡花屏(已解决)

楼主(2009-12-29):
非常感谢各位,我加焊了一下GPU,用了一天都没问题,,但测试结果还是有WRIT ERR ,因为用的没有问题了,就让客户拿走了,,,

[求助中] 神舟H600笔记本花屏
神舟H600笔记本花屏,,,

这个机器是独显的,8400 256M的,有两个显存,不装显卡驱动可以用,不花,一装驱动,,重启电脑,进系统就花,一会就蓝屏,自动重启,内存也换过,现像还是一样的,,

我用MATS8测显卡结果如下,,

MATS version 4.100.3.  Testing G86 with 256 MB of memory.
Errors found.  Use .Status() or .PrintErrors() for more info.
This message will only appear once.
   LANE    EB0 READ ERR EB0 WRT ERR  UNKNOWN ERR
---------- ------------ ------------ ------------
INTERNAL MEMERROR PROBLEM PART=0 LANE=0
INTERNAL MEMERROR PROBLEM PART=0 LANE=1
FBC[31: 0]           0            0            0
FBC[63:32]           0            0            0

External Bank 0 Failing bits:
   A00 A01 A02 A03 A04 A05 A06 A07 A08 A09 A10 A11 A12 A13 A14 A15
   A16 A17 A18 A19 A20 A21 A22 A23 A24 A25 A26 A27 A28 A29 A30 A31
   A32 A33 A34 A35 A36 A37 A38 A39 A40 A41 A42 A43 A44 A45 A46 A47
   A48 A49 A50 A51 A52 A53 A54 A55 A56 A57 A58 A59 A60 A61 A62 A63

Read    Error Count: 0
Write   Error Count: 73496
Unknown Error Count: 0

网友:
这个结果,显存应该没有什么问题吧,,,

网友:
你还是改一下驱动程序试试,我以前给客户修过一个 IBM-X31的机器,也是安全模式不花屏,一安装驱动就花,最后是从别人那里传了个驱动,装上好了

网友:
驱动都换过,用原装驱动都不行的,从测试的结果能看出来是显卡有问题吗,,,,

网友:
换一个MATS,试一下。还是有问题。压核心,上返修站就好。

网友:
不行,你干脆把显存先取下一片,这个不影响使用,不行再取另一片,如果是显存的问题。就很好判断了,但是往回焊显存植球就麻烦了,呵呵

网友:
好的,明天换个软件试试,好了在给大家汇报,,,

网友:
压核心看看,不行检查显卡核心电压正常么?与正常值偏离么?电压不正常也会重启花屏保护的!

网友:
这是什么检修方式?
压核心?
你的测试结果非常怪异!!

看不懂  不应该是这个样子的
数据位  都是0
怎么下面的  全部报错,首次见

估计是你分几次黏贴上来的  不同结果

网友:
这个是一次测式的结果,用的是MATS8测的,今天在用MATS476测下看看是不是一样的,,,

网友:
看一下,在MATS7下测的结果,VER是,4。8

   LANE    EB0 READ ERR EB0 WRT ERR  EB1 READ ERR EB1 WRT ERR  UNKNOWN ERR
---------- ------------ ------------ ------------ ------------ ------------
FBD[ 31:  0]            0        36748            0            0            0
FBD[ 63: 32]            0        36748            0            0            0

External Bank 0 Failing bits:
     0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21  22  23  24  25  26  27  28  29  30  31
    32  33  34  35  36  37  38  39  40  41  42  43  44  45  46  47
    48  49  50  51  52  53  54  55  56  57  58  59  60  61  62  63

External Bank 1 Failing bits:
   None
Read    Error Count: 0
Write   Error Count: 73496
Unknown Error Count: 0

网友:
比较奇怪的结果,测一下显存电压和看看是什么显存?

网友:
显卡芯片坏了

网友:
焊一下GPU吧。测试软件版本没错的话

网友:
把显存颗粒全部去掉就可以了

网友:
如果确定你的姐过是正常的  话

核心损坏

网友:
非常感谢各位,我加焊了一下GPU,用了一天都没问题,,但测试结果还是有WRIT ERR ,因为用的没有问题了,就让客户拿走了,,,

网友:
如果加焊GPU还不如重做GPU这样可以确保GPU是好是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