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MSI845主板上诊断卡OSC灯不亮的原因

楼主(2009-12-29):
一块V星845E_Neo主板不能启动,诊断卡除OSC灯不亮外其余均正常,显示FF,测CPU假负载上各电压均正常、时钟电压为0.4v,PCI B16脚电压为1.2V,请问高手应从哪着手。此板时钟芯片为RTM363-213,如能提供PDF文档就太感谢了。

网友:
好像论坛中有一个版主以前是从V星公司出来的,能出来指教一下吗。先谢了!

网友:
假负载上时钟电压0.35V-0.45V,PCI B16脚电压1.1V-1.7V都属正常
接下来你应查的是复位!

网友:
换IO试一下。

网友:
先修触发电路,你看一下触发开关是否电压偏低

网友:
假负载上的复位电压1.5V ,应正常,这个问题范围我想应在系统时钟上面,但我没有示波器,无法进行测量。请问大家有没有什么好的经验,可以不用示波器就能较准确地判断时钟是否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