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玩游戏黑屏

楼主(2009-12-29):
朋友的机子玩游戏(单机小游戏)不定时黑屏,按CTRL+ESC键可推出回到桌面,打开的游戏项仍在最下行,用鼠标点击重新进入游戏时出现闪屏现象,那位朋友能告诉我是什么原因?退出游戏恢复正常,

网友:
显卡上面鼓了电容

网友:
这种情况还是从软件搞起吧,先重装驱动,游戏最好也重新装个,然后就是装系统,不行就是硬件问题了。

网友:
你说的这种情况一般都是显卡有问题

网友:
这种情况不是很正常啦,打游戏退出界面当然有个响应时间啦。

网友:
换个显卡 和看看主板有没有电容坏

网友:
电源也有可能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