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DVI接口无显示是啥原因造成的?

楼主(2009-12-29):
我是一个菜鸟,不会检修显卡.前二天自用的ATI1650显卡突然DVI接口联显示器无显示了,但VGA口联机正常显示.请教这是啥原因?要如何维修?请各位大鸟\中鸟\小鸟和同级鸟指教.多谢
补充:显示器DVI口正常.接其他显卡的DVI口能正常显示.请教各位老师是怎么回事,如何检修.

网友:
这个  不管你听的东听不懂也给你说一下,但听不懂就不要问为什么

可能是核心虚焊,可能是核心损坏,可能是ttl门的问题(但几率小的可以排除)
总之dac 那路

网友:
专业术语我听不懂.不过可以在论坛上学习,没关系.但核心损坏或者虚焊应该导致的是DVI和VGA输出都没有显示的吧?我的是DVI无显示而VGA正常显示的.
谢谢你的指点.期望更多指点.

网友:
你检查下DVI接口有没有虚焊
如果没有应该是芯片了

网友:
你的显示器是用的DVI转接头的吗?很有可能你直接接DVI显示器就是好的,一般情况下没问题,要么你把它插再转接头上再开机看一下!

网友:
我的DVI是直接连接的,18针DVI口,应该是DVI-I口,不是DVI-D口,4楼说的有可能.我检查一下.
另外,我在今年9月份的时候另一块显卡也出了同样的毛病,折腾了一段时间后发现是显示器问题,去维修的时候那位工程师说是显示器DVI口的发射器内DVI数据没有了导致的,重刷了以后就好了.不知道显卡的DVI口有没有可能发生这种问题?就是说显卡DVI口的数字信号接收器出问题了导致无法接收数字信号导致无法显示.如果有这种可能那要如何检测呢?请指教

网友:
专业术语我听不懂.不过可以在论坛上学习,没关系.但核心损坏或者虚焊应该导致的是DVI和VGA输出都没有显示的吧?我的是DVI无显示而VGA正常显示的.
谢谢你的指点.期望更多指点.
引用 网友A:

容易出现问题的那路,主要是最常使用的那路输出信号,具体损坏原因,不大清楚
可能是电流冲击,可能是感应静电,,这下你明白了吧 并不是说坏 几路信号都坏的

你这个十有八九核心损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