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 LVP-XL8&XL4&SL4 LVP-XL5950U&XL5950LU 更换灯泡及时间复位

楼主(2009-12-29):
1请勿在使用投影机后立即卸下灯泡。由于使用后灯泡十分热,您可能会被其烫伤。

    2更换光源灯前,请先按电源键关闭灯泡,然后等待2分钟以使灯泡和lcd 板冷却。将电源线从墙壁插座拔下,然后再等待1 小时,以使灯泡完全冷却。

    3如果灯泡破裂,一些小玻璃碎片可能会通过滤网掉出,而一些可能会留在投影机或光源灯盒内部。取出光源灯盒时,请务必翻转投影机,拿住光源灯盒把手,以免因玻璃碎片而受到伤害。

    1. 将投影机翻转。

    2. 用十字螺丝刀(+)旋松螺丝(a),并卸下光源灯盖板(b)。
    3. 用十字螺丝刀(+)卸下螺丝(c)。

    4. 拉起把手。
    5. 稳住投影机,并通过把手将灯组拉出。

    6. 按正确方向将新的灯泡盒牢固装入投影机中。
    7. 将把手推回到原来位置。请确保把手已锁定。

    8. 用十字螺丝刀(+)旋紧螺丝(c)。
    9. 用十字螺丝刀(+)旋紧螺丝(a),以紧固光源灯盖。

    重置灯泡工作时间

    1除非三键同时按下,否则灯泡工作时间不会重置。
    2请确认状态指示灯亮起2次,并且灯泡工作时间已被成功重置。
    3如果灯盖安装不牢固,投影机不会打开。

    灯泡的使用寿命

    在连续使用条件下,灯泡的推荐使用寿命为2000小时。该寿命根据使用环境而有所不同,可能会短于2000小时。若发光量和/或颜色亮度降低,则说明需要更换灯泡。当灯泡工作时间超过1500小时*1时,指示灯将会以绿色和红色交替闪烁(当灯泡亮起时是如此;若灯泡未亮起,指示灯仅亮为红色),并且每次灯泡打开后灯泡更换信息将在屏幕上显示1分钟。当灯泡已使用了约1900小时*1时,此后每过10小时,更换信息(lamp:]1900h)将在屏幕上显示1分钟。

    当灯泡工作时间超过2000小时*1*2时,投影机将自动关闭,且直到更换了灯泡并重置了灯泡工作时间后才能使用。

    *1当装置设定菜单中的灯泡模式设为标准时。

    *2当灯泡模式设为低时,该期限将延长至3000小时。

网友:
问下投影机里那个灯泡 怎么换灯芯啊   外面用石膏封住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