又一个主板跑FF

楼主(2009-12-29):
478 VIA的主板,开机跑FF,测内存供电2.12V,这么低的电压不是主板跑FF的原因吧?

网友:
肯定的啊 内存电压不说2.6V 至少应该有2.5V吧

网友:
有些主板就会这样啊,

网友:
应该是吧,一般都是2.5v左右

网友:
内存电压低也会造成南北桥、CPU供电出现问题,那样后面的时钟、复位都会不正常工作,不跑码也就正常,所以先把内存供电修好在说吧·!

网友:
FF是主板还没工作吧,我觉得应该先修CPU主供电

网友:
跑内存供电线路,92,91系统时钟正常吗?

网友:
有些主板,内存2。6V没的话,供CPU的下管也会无电压,所以主板也不工作,就跑FF了~

这现象我见很多了~

网友:
FF是主板还没工作吧,我觉得应该先修CPU主供电
引用 网友A:

内存电压也会引起CPU下管无电压的。

网友:
经常遇到内存电压不够跑FF的板子

网友:
内存电压低呀

网友:
遇到异常总要先排除嘛

网友:
此板己修好,就是内存供电电容容量降低造成的,也没鼓包,换后好了。谢谢大家。总算弄清内存供电低也跑FF的原因。

网友:
FF  CPU没有工作呀

网友:
楼主能把解决结果提供了,真的不错

网友:
跑FF说明主板都没工作,应该是先检查
CPU的问题。 这次好了,也许只是好运。

网友:
跑FF说明主板都没工作,应该是先检查
CPU的问题。 这次好了,也许只是好运。
引用 网友B:

并不能这么说,有的主板要从2.5V这里分一个电压给北桥供电,当北桥没有正常供电时,其它电路也会出现不常的,我修过一个华硕478的板子,烧了内存供电管,开机一样跑FF。

网友:
北桥也需要2。6V供电,应该和内存2。6V是一组,应先修好内存电路在说

网友:
感觉上应该是跑码的,是不是因为电压不够北桥没给CPU发复位信号呢

还好楼主把问题搞定了

网友:
一起学习
开始还以为是cpu供电问题
长学问了

网友:
长见识 积累了经验
都是电容惹的祸

网友:
呢你村电压不正常.而引起FF 不过CPU 的情况也是多的是的!!有些班子就那样!
内存电压可以稍微偏高。但绝不能低的!!

网友:
电容容量降低 学习中正在长经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