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CPU后的电压变化帮忙分析

楼主(2009-12-29):
上CPU上电1.4V不上cpu上电1.6V      不知道跟KA7500B芯片有没有关系

网友:
应该正常的吧 看你的CPU的电压是多少的   1.4V不算不正常吧

网友:
这个是正常的,上CPU有负载一般电压都有点下降!!

网友:
但是低于1.55V就不开机呀,当倒1.6V以上就开机,不知道什么坏了

网友:
正常的呀。。。

网友:
正常得很,假负载又不是真U,PWM IC会根据反馈电路控制U所需的电压

网友:
正常 如果u的电压低 他就低了

网友:
没关系,有可能是好的,不对的话就查CPU的VID信号。。

网友:
CPU不同,电压也不一样的呀

网友:
每上一个不同的CPU电压也就不一样、你说的是正常现象、

网友:
但是CPU是P2.4的  工作电压标准时1.75V呀,要是低于或等于1.4能开机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