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高压板的一些小见解

楼主(2009-12-30):
前天没认真分析跑电路.想省掉3.3v.飞线错误.结果.烧了.

晚上仔细研究一下.得出了结论:

    1.想省掉.控制电压(3.3v.或5v)..直接只用12v供电.启动高压板..

             那么就直接去找震荡芯片的供电脚.接入就行(供电脚会在两个三极管第2个三极管的C极 (当然了.加在保险之后会更好.呵)

   2.看到 没大电感的和大的二极管   一般就就是12v的高压板! 因为5v的高压板.才需要大电感.二极管续流才能升压

网友:
第一条   应该再加个1K的电阻

网友:
算是另辟溪路了

网友:
楼主跟我一样   没理论基础   就知道飞过去  呵呵    可以点亮就OK了
象低电平开机的就需要这样飞过去    反相器做了感觉不稳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