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板无法安装XP系统

楼主(2009-12-30):
手上有二块754的板(华挚、映泰),都是集成显卡的,原来二块正常使用(由于是给学生使用),二台电脑的系统都有点问题(但可以正常使用,就是有点慢),所以重新安装系统,但怎么也装不上,于是换内存、CPU、硬盘、数据线,电源,刷BIOS后结果都是一样,用GHOST的安装到驱动完成后也不死机,也没下一步动作了,于是安装纯净安装版本的,安装完成后进入系统到走完滚动条就不动了,但奇怪的是可以正常安装2000、98系统,且上网、玩游戏正常,也试过原来电脑里面备份的系统(因为学校里装完后我们都备份过),能恢复完成,进入系统也是走完流动条就没反应了,但按键盘指示灯会亮即没有死机。
     大家帮忙想想是什么问题呢。

网友:
1Ghost回学校原来装的XP系统,看看安全模式能否启动?
2把BIOS改回缺省配置,用集显再看看
3上诊断卡看看当机的代码是什么?

网友:
换个好电源,用好的硬盘数据线。

网友:
1Ghost回学校原来装的XP系统,看看安全模式能否启动?
2把BIOS改回缺省配置,用集显再看看
3上诊断卡看看当机的代码是什么?

可按2楼的试试。

网友:
应该没什么问题吧!你把所有东西全换回原位,一开始能装上XP, 现在应该也行,你换个光驱换几张盘,试试!把主板CMOS复下位!

网友:
GHOST时有时要手动选,有时要让它自动安装驱动,这两种情况我都遇到过!你不妨试试!转载请注明出自中国主板维修基地 http://www.chinafix.com.cn/,本贴地址:http://www.chinafix.com.cn/thread-163224-1-1.html

网友:
大家回复的,我都早已试过,现在故障是确定在主板上,因为将原来的所有配件放到其它板上正常,唯有这二张不正常,清COMS,复位,清洁,那些也肯定是首先都要做的,就是不清楚还有什么原因造成。开机上诊断卡,一直正常跑到FF,当机时诊断卡也是一样。

网友:
是不是单桥的板子啊,插上个显卡试试吧,如果行的话那可能是桥的问题

网友:
那还是BIOS的事!我在这也遇见一批这样 机子刷一下BIOS就好了!一切OK

网友:
建议刷一最新的BIOS

网友:
这种绝对是软件的问题,换多几个XP试试

网友:
我这里是卖机的,XP系统光盘十几二十种,全换个遍了,BIOS我有编程器,所有版本都刷过了,还有,这板子不是单板的,加独立显卡也试过的。BIOS里禁用所有外设也试过的,实在无法理解了。

网友:
我认为是内存供电管轻微损坏的问题,我碰到过此类情况。重点查内存周边MOS管和AGP周边。

网友:
刷支持XP系统的BIOS,要最新的试试~

网友:
AGP槽子周边电容不良

网友:
对了,上次有块板经常性不能开机,我以为一个MOS管坏了,风枪打下来测是好的!晕,再补焊回去,结果以后这板反而正常了,我也想不明白。你试下把板上的MOS管和芯片都吹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