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ompaq 2800 显示死机故障求教

楼主(2009-12-30):
我单位一台compaq 2800 电脑近期出现比较怪的故障,进入系统运行开机20-30分钟后视频画面死机不动,但如播放音频文件,则感觉程序运行基本正常,无法热启动,只能冷启动。二次、三次重启有时无法正常引导。但大部份都能引导,同样运行一小段时间后再次画面停滞死机。死机前一刻画面图像有轻微抖动及类似横向重影回扫线情况。死机时机测CPU及硬盘温度分别在30度以下,内存条进行过重插拔及清洁处理,且相关外设均作过去除对比,但故障依旧。单接外显及在DOS状态时相对运行时间要长一些。屏线插接口都作过反复插拨及振动影响试验,但似乎影响不直接,直是使劲按压北桥芯片区域导致故障机率较高。死机前画面显示运行无异常。
    急盼有相关机型维修经验专家赐教援手!

网友:
这种故障大多是硬件性能不好问题,最有可能是桥问题,但不排除散热不好,你测试的30度是用什么软件呢?

网友:
应该需要刷新bios

网友:
肯定存在热稳定性不良的器件,主要查北桥、cpu、显卡等发热量大的地方,建议显卡和北桥先做个BGA补焊一下。

网友:
主板上肯定有过热的元气件! 好好检查检查吧! 用手感觉感觉肯定会吧!

网友:
看看有没有电解电容似鼓起来了。鼓起来了就换掉,问题应该得以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