镭风X550求助

楼主(2009-12-30):
七彩虹 镭风X550 CF 黄金版  128M  玩游戏或看视频10几分钟后黑屏,键盘也无信号,机子正常转动,只能按重起,这种问题怎么修

网友:
显卡供电会不会时间长了以后拉低!
电压是好的话,那就是GPU的问题!

网友:
电压正常加焊核心

网友:
核心问题居多~~~

网友:
这种问题怎么修?不会修
回答满意吗?

PS:麻烦各位达人在求助贴的时候不要这样提问,怎么修自己测试一下

网友:
发帖之前把各种电压,都测好了,各项2极体值,有无掉件,什么显卡上图等做好充分的准备工作

再发帖子,才会有你想得到的答案,各位大侠注意啦,本版块不是猜灯谜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