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测量高压板的故障

楼主(2009-12-30):
手头上只有万用表,没有多余的灯管,如何测量高压板的故障呢?俺是新手,请高手教一下.最好能有图片说明.非常感谢.

在论坛里看到有网友说用以下的方法:

正极连接 保险 负极连接 电容 开机连接电阻 亮度调节连接 三极管.

不知哪位高手能不能说详细一点.再次谢谢啦.

网友:
一般性先测量5V\12V、亮度信号和启动信号如都正常就是高压板坏,

网友:
记得前几天翻帖子好像见人讨论过
找到的话PM你

网友:
高压板的维修要熟悉次高压条的工作原理和线路走向
1  一般首先查12V供电
2开关脚电压是否有跳变和地线OK
3上面俩个条件有了,就得看你对高压条的工作原理熟悉程度了。。

网友:
能有这方面的专业介绍就好了

网友:
看来是要找一本专业教材看看了.要不然楼上的达人们指点的都看不懂啊

网友:
我非常期待有人帮忙说下这个问题,我也不懂

网友:
测量高压部分的好坏,最好用代换法,,,,

网友:
我也是不懂啊  最近朋友的联想22寸液晶坏了 问题为开机马上出现白屏  打开显示器后看见里面无明显硬件烧糊或者是毁坏的痕迹 自己测量不来主板上的电压 给其他搞维修的看 说是屏坏了  现在正在修屏 今天下午给我说 是屏屏上面一个解码片坏了 明天吧零件找到后换了来试 哎期待有专门的入门级的图片教学贴 让我们这些菜鸟多多学习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