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电源管理ICAAT1415是否坏

楼主(2009-12-30):
一台欧达1800相机充满电能拍2张照片,然后自动关机,打开检查待机电流为0.5A,电源管理ICAAT1415外围无查出故障,请指点维修思路,多谢

网友:
电池不行了换一个看看

网友:
换过多种电池也一样

网友:
多谢YZZ163,在此谢过。

网友:
欧达1800相机更换电源管理ICAAT1415后等机电流正常,但开不了机,按开机键按键处有电压变化,但电源电流无突变,电源管理IC CH1和CH2有电压输出2.4伏.系统供电应该没问题,本人是第一次修相机,又没有此机资料,望大伙多多指点.此机的IC有:ZR36474BGCF(这个应该是CPU) ,AT5566N ,P3556D40ETP.
原来电源管理ICAAT1415应该是CH2内部有短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