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板478P4XMM, 时亮时不亮!

楼主(2009-12-30):
我有块478P4XMM的主板,总是时亮时不亮,CPU坐我按过不是虚焊,南北桥也都按过了也不是虚焊,有没有高手指点指点到底哪里是问题啊?

网友:
不亮时诊断卡什么代码,你什么都不说让人怎么猜? 建议先换一下南桥32.768晶振和协振小电容!

网友:
不亮时是复位灯常亮!有是运气好了能点亮好几次,运气不好好几次都点不亮!

网友:
看看你板上的滤波电容,还有电源里的输出滤波电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