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存维修]
请问金士顿内存的代用颗粒

楼主(2009-12-30):
请问金士顿内存的代用颗粒,原金士顿512MDDR1、400用的是SPC颗粒太难找,有什么别的牌子的颗粒可代用吗?还有RST软件使用说明上说用好的内存来启动并设置光盘启动,我不解的是当坏条子查上后机器能启动吗?有哪位师傅能解释一下?谢谢

网友:
好的内存当开机条,带坏条检测。有局限性,最好有测试台

网友:
楼上的两位,一看就是没入门的新手。
建议:先潜水,认真地阅读所有的置顶帖。这些都是目前网络上可以共享的宝贵技术资源。
今后,成熟的DDR2代维修技术,是要收取费用滴!~

网友:
用现代的D43 D5代换啊 都是极品颗粒呢 当然前提不是打磨的 要原厂的

网友:
用现代颗粒就可以代,我用过。D43更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