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字供电技术

楼主(2009-12-30):
数字供电
首先要说一下,很多人喜欢将传统的供电方式称为“模拟控制电路”,而新的集成化的供电方式称作“数字供电电路”,这种称呼并不是非常科学,我们把后者叫做“集成化数控供电模块”更合适一些;不过大家都这么认为,似乎这个称呼也很难改变了,我们也“入乡随俗”把它们叫做“模拟控制电路”和“数字供电电路”吧。
  传统的模拟控制电路实际上包含了6个部分,按照输入输出的顺序依次是:输入端扼流线圈(储能电感)、输入端(储能)电容、PWM控制器、MOSFET管、输出端扼流线圈、输出端电容。
  在主板的设计中,这些部件都要占用一定的空间,而且这些零件会随着使用时间、温度以及其它环境条件的变化出现“漂移现象”—就是实际的输出值通常会偏离理想的设计时的输出值,这些变动会对系统的稳定性乃至响应能力造成负面的影响。可以说模拟控制的响应特性是由离散零件值所决定的,我们在设计和制造主板时就没有办法为所有的电源值或者负载点提供最佳化的控制。

数字供电的 特点
    数字供电电路实际上就是将以往模拟供电的主回路控制和系统管理功能整合到单一的封装中,以达到节省成本和空间的目的
数字与模拟大同小异
     从原理上来说,数字控制和模拟控制一样,都是采用闭合回路回馈控制来稳定电源供应的输出电压,只不过数字控制会先用模拟-数字转换器(A/D)把模拟参数(输入和输出的电压、电流等参数)转化为数字信号,然后完全在数字域里对这些参数进行必要的处理。例如我们可以通过实时处理数字信号来改变响应特性,让电源供应在各种电压和负载点下都能找到最理想的组合。
所以,整个数字供电技术的核心,并不是使用了什么MOSFET、什么电容,而是一颗数字控制芯片(图4)。它的作用就是将以前由PWM控制器控制的脉宽调制信号“修整”得更加精确
数字化的好处
    好处有很多。比方说在设计主板的VRD (Voltage Regulator Down)模块时,数字供电模块的效率会更高(意味着发热量降低),体积更小的同时可以提供更大的供电密度。
  在“寸土寸金”的主板上,使用一体化的MOSFET和扼流线圈,以及陶瓷式贴片电容不但可以节约供电模块所占用的面积,而且可以简化供电模块的走线设计,这样对于减少信号串扰以及EMI电磁干扰都有莫大的帮助,对于主板的稳定性来说也大有裨益。

                  结论:数字供电技术和原来的技术是一样的。主板上对CPU供电的技术依然没有改变,只是把普通电容电感和mos管改为了大容量贴片电容、BGA封装MOSFET芯片以及一体成型电感
              前天修到一个联想X200的就采用了数字供电今天特地把图两个大家瞧瞧

     这三个电感分别是   1.05VCC1R05AMT       1.05VCCGFXCORE    和1.5VCC1R5A  黑色的小芯片为BGA封装里面集成了普通模拟供电电路

VCCCPUCORE
                                                                                                  大家认为这样对维修会不会方便点

网友:
上图大家可以研究下

07226- X200.pdf

网友:
  好东西,,以后换这个芯片就麻烦了

我看了一下点位图位 下面就是50多个点,,郁闷

网友:
涛哥威武,图文并茂,不错不错!

网友:
PWM的频率比以前提高了,集成程度高了,电容电感用得比以前小了,供电占用主板的面积减小了。

网友:
越是集成高 那维修起来应该是方便多了 以前都是没有注意过这个演化 学习了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