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嘉P31-S3G主板问题

楼主(2009-12-30):
技嘉P31-S3G主板,第一次接通电源能正常进入系统,但不能用电源键关机,如不断开电源就不能再开机,要断开电源等主板放完电再接通电源才能正常开机,不知主板那里出了问题起了保护?

网友:
空板也是要拔掉电源以后再插上才能开吗?看一下主板上电池有电吗?或是跳线是否正确

网友:
在系统里选择“关闭”能关机吗?

网友:
系统内可关机,空板也是这样,电池已换过,跳线也无问题,不知主板内的错误信息有无日志看的?

网友:
顶一下,希望高手看一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