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天逸100问题

楼主(2009-12-30):
客户送来天逸100,接可调电源待机电流0。03,不触发。拆机,发现PQ45 D极对地短到7、8了。取下PL2,保隔不短了,后面短。想着一路一路排除工作量不少了。就近取下PC16,在焊的过程中发现电容中间裂开了,取下该电容后,短路排除。

[localimg=180,139]1[/localimg]

此时,测得PQ5 D极有12。几V电压,S极18。7V,G极18。5V。现在问题点有两个,1、一个是G极要修为低电压才正常,2、什么G极这么高电压,这个PQ5  P管肯定是不导通的,但为什么D极会有12。几V的电压呢?后来查阅无边指导的资料,才明白这是仁宝的点火电路,是怎么一回事。

这个12。几V原来是经过PD1的B+电压,但正常应该是18。几V才会,这个电压被哪拉低了呢?怀疑是PU1或者周围相关元件。

但换了后还是同样问题。此时觉得应该是充放电芯片PU3的问题,换了后PQ5 D极电压在不停的在12。几V--15。几V之间跳变,此时G极电压为17的几V,经过山路十八弯,才发现是PQ7当时我检修时换过了,换回原来的,就OK了,开机测试一切正常。

网友:

[localimg=180,139]1[/localimg]

网友:
很清楚 想下载  但没有积分

网友:
有所帮助,谢谢了.

网友:
楼主你写的,让人看了有点感觉的思路不清晰,希望下回能把思路理的清楚点,个人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