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 HPC 1998BC(CRT)存储数据

楼主(2009-12-30):
24C的程序
求程序

此机器白屏

网友:
我只有这个型号:

HPC_ 1998BC C04.rar

459 Bytes, 下载次数: 2, 下载积分: 下载分 -2 分, 下载 1 次

网友:
CRT显示器出现白屏,一般不是数据的事,请检查显像管的五大发光条件。

网友:
CRT显示器出现白屏,一般不是数据的事,请检查显像管的五大发光条件。
引用 网友A:

高人
找到毛病了,尾板的事,上面的芯片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