承运F520T键鼠不能正常使用

楼主(2009-12-30):
神舟承运F520T,如题,键盘鼠标在DOS下可以正常使用,进系统后,有时候开机能用几分钟,有时一进系统就不能用,系统换过,还望各位大哥指点一下,谢谢!

网友:
眼看就要沉下去了,先顶下,有空的帮我看看,谢谢!

网友:
我有个创世者101上网本 也是这样情况 DOS下能用 WINDOWS下就不好用 神舟可以问官方 我的山寨本问谁呀

网友:
要不 键盘线重插下

网友:
先换个键盘鼠标试试。。或进PE看看,可以用的话,就是系统问题,或驱动,键盘接口。

网友:
先换个 键盘试试     有时BIOS坏也会造成这样

网友:
把EC 加焊一下
进系统盘用一会 温度一高 就容易脱焊

网友:
EC的问题了,只能找料板换

网友:
安装官网的键盘和触控板驱动试试

网友:
这问题n年前遇见过联想台式电脑一例,当时修了n次没有修好,换了usb键盘,至今不知道是什么问题,哪位达人遇见过的话请分享经验

网友:
楼主换个系统吧,我也碰到过

网友:
谢谢兄弟们的关照,现在是DOS下也不能用了,键盘芯片我也换了,是本本,不是台机,目前还没有解决,希望哪位大哥帮忙

网友:
试刷BIOS再试试看

网友:
实在没有办法搞上    +焊南桥

网友:
汇报一下各位大哥,键盘芯片换了,桥了重新做了一次,现在正在试机中,已经试了三个小时了,谢谢大家的帮忙

网友:
键盘芯片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