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NTERL D865 换电源IC 会烧南起吗 ??

楼主(2009-12-30):
一 INTERL D865 主板, 不上电,  查排阵无点压,  没跑通线路,  换IO无效, 最后还是跑通了,  排阵接一三极管换掉 还是不上电 ,

换回原理的IO 就正常上电 ,  然后发现CPU掉电 ,

能继续触发, 测量各场管对地阻值都很一致 , 供电电压5V 正常  开启电压有5V     上电瞬间CPU—VCORE 只有 0.3V 电压 ,  判断电源IC  ISL6566CRZ

坏,  此IC 很难换, 换了半个小时,来来回回矫正, 换好确定无连锡 , 上电,不掉电了, 但是发现 SB  冒烟,  COU_VCORE   高达8.0V , 断电,

发现VGP1.5V 对地为0.1欧姆  ,  无奈, 不明白为什么会这样 ?    换回原来的电源IC  ,  CPU_VCORE  1.5V ,基本正常,    SB不在冒烟 ,

缓慢发烫  。

        此板其实只有两个个小毛病 。

         1: 连开关排阵的一三极管坏,  花了两天时间才跑通    , 要不也不用换IO , 而且换了个坏了 。

         2: 电源IC 应该是虚焊造成的 , 换新的也许是被我焊坏了, 也许是新买芯片比原来的尺寸要小点。。。。

   疑问:

        奇怪的是为什么换电源IC 会烧 SB  ????

    总结:

         失败的维修,   花了25元买 IO 和电源IC  , 还搭了一主板  , 悲哀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