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逸200 通电短路

楼主(2009-12-30):
不知道重哪查起了。。。  哪为高手能提示下么

网友:
哪里短路,在哪里查

网友:
19V短路    但不知道这么查。。

网友:
这机器 很容易19V短路  修过2台了   MOS管位置

网友:
听说有一种烧板的方法可以测出哪里短路了....

网友:
可以加电烧,看哪里发烫。

网友:
是接上可调电源就短了吗?那是保护隔离部分短了吧

网友:
另外想问一台Dell D600开机电流表到0。6A就停住了,还有短路现象,拆开测了CPU核心供电外的两个大电感对地阻值为0,除了上下管和电源管理IC外还有哪部分短会引起,有修过这机子的吗??

网友:
哎   论坛改了一下全部发罐水贴了  我都罐的不好意识拉
  LZ啊  麻烦你跑跑DC-DC 公共点找出来在说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