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OC17寸纯平无显示

楼主(2009-12-30):
小弟有一台AOC纯平显示器,开机后电源指示灯会由黄变绿,会有正常时“嘣”的响。就是无显示,动一下后面VGA线有时会亮,后来不行了。拆开后盖动下显像管后面的电路板有时也会显示,怀疑是哪里接触不好,还是虚焊。这种故障要从哪查起啊?

网友:
你动哪里了就从哪里那查起,着你要是弄不了 ......呵呵

网友:
很明显是数据线有断线 或是接触不好,行信号及场信号没有进入

网友:
问题的主要原因就是接触不良,可能是线,也可能是尾板,主板比较少见!
线到尾板可以用表直接测量出来,尾板上虚焊是最常见的,主要是VGA连线和尾板的焊点,还有尾板连接到主机板接插件的焊点,不管能否看出来,补焊后就会有效果。

网友:
先补焊,不行再用万用表查VGA线是否断路。

网友:
是不是尾板上的插针锈蚀,接触不好呀

网友:
请检查显像管的五大发光条件,谁不对检查谁。

网友:
尾板虚焊的可能较大。

网友:
一直没时间弄,前天休息拆开主板,清扫灰尘后发现有个三极管引脚烧断,找了个型号的更换,问题没有解决,最后补焊了下从主板到显像管后板的接线引脚,故障排除。小弟没学过修CRT显示器,不懂原理,多谢楼上名位指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