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C代换求助

楼主(2009-12-30):
有一IC GS358S  8脚的  应该是运放,能用LM358代换不?高手来~

网友:
管脚一样应该能代换。

网友:
可以试试 是吧

网友:
没找到资料,不确定是运放,仔细对照下供电和其他脚引的小路,差别大最好不要带换

网友:
一样,可以换

网友:
可以,只是厂家不一样

网友:
这个是可以的,就厂家不一样,其他都一样,我有试过,可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