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芝机器显卡问题

楼主(2009-12-30):
前几天接到一台东芝的老机器,故障是花屏,接外显也花,就做ATI9000显卡,此显卡好像是无铅的,温度很高,BGA几次之后还是花,以为是显存。做了显存也是花,最后把显卡摘掉,重新植球,现在机器已经点亮,不过现在的问题是进不了系统,刚过启动菜单就没反应了。安全模式也不行,请高手们指点一下,谢谢

网友:
建议换芯片吧,还是显卡问题!

网友:
是不是在烤的过程中 掉东西了

网友:
显卡被你考坏了,换一个新的

网友:
换一个新的应该就会好了

网友:
显卡坏了 ATI的9000  9200  9700 这个些列的显卡都不经烤  特容易挂
换个好的  问题解决

网友:
我觉得显卡问题是不大的,都不花了,考虑一下软件的问题吧。

网友:
重做显卡,应该能解决问题。

网友:
该做做南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