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2210B不通电,LM393起什么作用,

楼主(2009-12-30):
接到在别处维修过的HP2210B笔记本,发现LM393烧坏,无待机电流,系统供电也没有,想知道LM393起什么作用,是不是它坏了导致无待机电流

网友:
5V转3V的一个稳压器

会员152004 -6 自己都没搞清楚,就不要再误导别人

网友:
这是电压比较芯片,换了后,仍然无待机电压,也无开机电压,系统也没有,感觉好奇怪

网友:
感觉有点像断路,后面的电路没有加电,

网友:
换掉电源端口的两个八脚,LM393的VCC脚仍然没有电压输出,导致后续电压都没有,好像断路,疑似PCB板内部断路,可LM393有19V电压输出,可是没有输出,奇怪!!

网友:
我也修到一台这样的机器,和你说的情况是一样,查不出原因!

网友:
这个比较器可能用在适配器供电过压、欠压保护电路中

网友:
LM393是运算放大器,和LM358一样,是个两运放,1输出2反向输入3正向输入4GND 5正向输入6反向输入7输出8角VCC,,  你看看正反电压,有没正常.~!~ .

网友:
运算放大 电压比较器

网友:
关注中。。。。。

新诚达 -8 技术区严禁灌水

网友:
和你说是3AL这个电压短路了,开机芯片坏了

网友:
393要和HP大头中间的哪跟线的6。7V电压比,合格了第一个管子的电才会过去的,第二个管子好像是充放电哪个蕊片在管理

网友(2010-02-24):
在2210B机器上这个地方起的是隔离电路控制和保护作用,一般这个地方坏拉,肯定还有其他坏的

网友:
比较器一般坏的很少

网友:
有短路。。是IO坏了。。。有修到。。。。。

网友:
这个最好要找到图纸对照图纸测量一下lm393比较的那些电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