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天 pr-2针式打印机 求助

楼主(2009-12-30):
南天 pr-2 不能打印   打印检测不通过,有时打印会打出一张白纸,摇下打印机里面有个这样的零件掉下来了,请看

这是色带盒里的零件还是传送那块的,请高手赐教。

网友:
首先你要确定你的打印是哪种类型的
是激光的还是针式的
如果是激光的就是传动系统的
如果是针式的就是色带盒里的

网友:
针式打印机里的,

网友:
南天pr-2 针式打印机里的零件

网友:
把色带盒取下打印测试页。
如果正常就换个新的色带架。
看一下数据线连接是否牢靠

网友:
恩,好的,我先试下

网友:
看着像色代架里的。

网友:
色带架里的齿轮

网友:
是色带架了的,我换了之后就可打印了,谢谢大家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