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子基础】谈谈0欧姆电阻的作用

楼主(2009-12-30):
1,在电路中没有任何功能,只是在PCB上为了调试方便或兼容设计等原因。
2,可以做跳线用,如果某段线路不用,直接不贴该电阻即可(不影响外观)
3,在匹配电路参数不确定的时候,以0欧姆代替,实际调试的时候,确定参数,再
以具体数值的元件代替。
4,想测某部分电路的耗电流的时候,可以去掉0ohm电阻,接上电流表,这样方便
测耗电流。
5,在布线时,如果实在布不过去了,也可以加一个0欧的电阻
6,在高频信号下,充当电感或电容。(与外部电路特性有关)电感用,主要是解
决EMC问题。如地与地,电源和IC Pin间
7,单点接地(指保护接地、工作接地、直流接地在设备上相互分开,各自成为独立
系统。)
8,熔丝作用
*模拟地和数字地单点接地*
  只要是地,最终都要接到一起,然后入大地。如果不接在一起就是"浮地",
存在压差,容易积累电荷,造成静电。地是参考0电位,所有电压都是参考地得出的,地的标准要一致,故各种地应短接在一起。人们认为大地能够吸收所有电
荷,始终维持稳定,是最终的地参考点。虽然有些板子没有接大地,但发电厂是
接大地的,板子上的电源最终还是会返回发电厂入地。如果把模拟地和数字地大
面积直接相连,会导致互相干扰。不短接又不妥,理由如上有四种方法解决此问
题:
1、用磁珠连接;
2、用电容连接;
3、用电感连接;
4、用0欧姆电阻连接。
磁珠的等效电路相当于带阻限波器,只对某个频点的噪声有显著抑制作用,
使用时需要预先估计噪点频率,以便选用适当型号。对于频率不确定或无法预知
的情况,磁珠不合。
  电容隔直通交,造成浮地。
  电感体积大,杂散参数多,不稳定。
  0欧电阻相当于很窄的电流通路,能够有效地限制环路电流,使噪声得到抑
制。电阻在所有频带上都有衰减作用(0欧电阻也有阻抗),这点比磁珠强。
*跨接时用于电流回路*
  当分割电地平面后,造成信号最短回流路径断裂,此时,信号回路不得不绕
道,形成很大的环路面积,电场和磁场的影响就变强了,容易干扰/被干扰。在分
割区上跨接0欧电阻,可以提供较短的回流路径,减小干扰。
*配置电路*
  一般,产品上不要出现跳线和拨码开关。有时用户会乱动设置,易引起误
会,为了减少维护费用,应用0欧电阻代替跳线等焊在板子上。
空置跳线在高频时相当于天线,用贴片电阻效果好。
*其他用途*
布线时跨线
调试/测试用
临时取代其他贴片器件
作为温度补偿器件
更多时候是出于EMC对策的需要。另外,0欧姆电阻比过孔的寄生电感小,而且过
孔还会影响地平面(因为要挖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