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BM X24用一会黑屏

楼主(2009-12-30):
开机显示正常,运行程序一会后即黑屏,电流掉到0.3A左右,CPU供电消失,北桥显卡供电也消失,(1.2  1.8V)MAX1715、 MOS管更换过,显卡加焊了,仍然不行,测1715工作条件都正常开启信号都有,就是停止了工作,像是保护了

网友:
掉到0.23A左右后,长按关机键也关不了机,必须断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