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机维修论坛

楼主(2009-12-30):
A/D 模/数转换
CELL 小区;信元
AFC 自动频率控制
CELLUL 蜂窝
AGC 自动增益控制
CHRGEN 充电器开始充电
AGC PRG 闸门
CHRGC 充电控制
ALARM 告警
CODE 代码
AMPS 先进移动电话系统
COVER 覆盖
ANALOG 模拟
CPU 中央微处理器
ANT 天线
CS 片选
ANT SW 天线开关
CUG 封闭用户群
AOC 基准功率电平
D/A 数/模转换
ARF CH 绝对射频频道
DATA 数据
AUDIO 音频
DATA BUS 数据总线
B+ 电池正极
DC IN 外接电源输入
BATT+ 电池电压正端
DCLKR 数据时钟
BATT SER DATA 电池数据维修检测端
DCS(Digital Cellular System) 工作于是800MHZ的数字蜂窝系统
BCH 广播信道
DCS SEL DCS 频段选择
BDR 蓝激励
DECODER 解码器
BER 误码率
DIODE
二极管
BIC 总线接口
DISPLAY 显示
BIT 二进制数字
DMCS 数据存储器片选;功放供电开启信号
BKLT(Backlight) 背光
DMSI SIM 卡账号
BKLT EN 发光;光亮启动信号
DRV 驱动,激励
BIGHT 发光;亮度
DSC 差动信号控制
BRPAD 调整后电压
DSC BUS 数字系统通信总线接口
BS 基站、总线、频段开关
DSP 数据信号处理
BURST 短脉冲群;色同步脉冲
DTXVCD DCS 频段压控振荡(器)
BUS 总线
EEPROM 电可擦可编程只读存储器
BUZZ EN 蜂鸣器启动
EL 电(致)发光
CALL ACTIVE 通话激活状态
EMS 音画短信
CALL PROCESSOR 通话处理程序
EN 使能; 开启
CARD 卡
EPROM 可擦可编程只读存储器
CDMA 码分多址
ERASABLE 可擦的
CE 片选或牌选使能信号
MCC 滤波器
ERICSSON 爱立信(公司)
MC CDMA 多载波码分多址方式
EXT 外部的 MCIC 定向耦合器
FAULT FIND 故障查找态
MCLK 主时钟
FDN 固定号码拨号
MEMORY 存储器
FDR 荧光显示板
MENU 菜单
FER 帧删除率,即被删除的帧数与接收到的帧数之比
MICBAS 受话模块
FH 跳频;行频 MIN 最小(值)
FLASH 闪存(存储器) MIX 送话
G CAP(Global Controlled Audio and Power) 电源模块或电源管理及综合音频控制模块(摩托罗拉
手机
)
MIXER SECOND 二次混频信号
GIFSYN 中频合成模块
MMS 多媒体信息服务
GMSK 高斯滤波最小频移键控
MNC 移动网络
GPRS 通用分组无线业务(2.5G)
MOBILE 移动
GSM900 工作于GSM 900 MHZ频段的全球数字移动通信系统
MODEM 调制解调器
G TXVCO 发射GSM频段压控振荡(器)
MOD 调制信号(器)
HOOK 外接免提状态
MODIN 调I信号负
HS 手机
MODIP 调I信号正
HSINT 摘机(挂机)开关中断申请
MODQN 调Q信号负
HSINT(Hook Switch Int) 翻盖接听,再合上盖挂机
MODQP 调Q信号正
I 同相对(水平同相)
MOTOROLA 摩托罗拉(公司)
ICTRL 供电电流大小控制
MOU 谅解备忘录组织
IF 中频
MS 移动台
IMEI 国际移动设备码
MS INFO 手机数据信息
IMQEI 手机国际移动设备
MS PWR 手机功率
IMSI 国际移动用户识别号
MS PWR LEVEL 手机功率电平
INT 中断 MUC 主控单元
IONS 泛欧数字式移动通信系统
NC 未连接
KEY 键;键控
NEC 日本电气公司(日)电
KEY BOARD 键盘
NETWORK 网络
LCD 液晶显示器
Ni—G 镍镉(电池)
LCM 液晶显示模块
Ni—H 镍氢电池)
LED 发光二极管
NOKIA 诺基亚(公司)
LI 锂(电池)
ONSRQ 免提开关控制
LIPHD 鉴相电压
OSC 振荡
LNA 低噪声放大(器)
OVER 覆盖
LO 本振 PA 功率放大(器);功放
LOCK 锁定
PAC 受话
LOOP FLITER 锁相环滤波器
PA DRV 功率放大驱动
MAGI 中频电路(摩托罗拉手机)
PA DRV BUZZEN 振动蜂鸣器激励
MAX 最大(值)
PANASONIC 松下(公司)
PCS PCS1900MHZ频段
PAON 功放开启
PDA 掌上电脑;电子商务助理
PCB 印制电路(板)
PHILIPS 飞利浦(公司)
PCN 个人通信
PIN 个人身份识别码
SAMSUNG 三星(公司)
PIN2 个个身份2
SAT DET 饱和度控制、检测
PLL 锁相环
SAW 声表现滤波器
POINT 点 SF 超级滤波器
POWER 电源/功率
SFNSE 传感
POWER TIME TEMPLATE 发射功率时间模板指标
SIM GSM机身份证;用户识别卡;用户识别模块
POWLEN 功放级别电平
SIM RST SIM卡复位
PUK(Personal Unblock Key) SIM开锁密码;个人开锁码
SMS 短消息业务
PUK2 个人开锁码(随SIM卡一起提供,用于修改或开启PIN2码)
SMSCB 广播消息
PWR 电源/功率
SONY 索尼(公司)
PWRSRC 供电选择
SOUND 声音
Q 正交支路
SPEECHCODER 语言编码
RADIO 无线电
SPI 摩托罗拉公司独有的一种串行通信接口,即同步串行外设接口
RAM 随机存储器
SPI CLK SPI外围串接时钟
RAMP 发射架
SPI DAT SPI串行接口数据
REED 干簧管
SPK 话筒;扬声器
REF 基准;参考
SPKR 扬声器
RDSET 复位
SRAM 暂存存储器
RF 发射频率
SSCLK 软启动串行时钟
RFLO 射频本振
SSDR 软启动
ROM 只读存储器
SSDX 双向远距离软启动
RPE LTP 交织及语言解码
SSRST 软启动复位
RSSI 接收信号强度指示
START 开始;启动
RST 复位
STARTUP REF触发启动参考频率
RTC 实时时钟
STEP ATT步进衰减器
RX 接收
STK SIM 工具包
RX ACQ 接收获得的信号
SWDC 未调整电压
RX EN 接收开启信号
SYNCLK 频率合成器时钟
RX—IFN 接收中频负
SYNEN 频率合成器闸门
RX—IFP 接收中频正
SYNON 频率合成器开关
RX—IN 接收输入;接收I信号负
TCH 业务信道
RX—IP 接收I信号正
TDMA 时分多址
RX—QN 接收Q信号负
TD SDMA 时分同步码分多址
RX—QP 接收Q信号正
TEMP 温度检测
RXVCO 接收压控振荡(器)
TEMPERATURE 温度
SACCH 慢速随路控制信道
TP 测试点
TX KEY 发射键
TRST 测试点
TX PWR 发射功率
TX 发送
TXQN 发射Q信号负
TX EN 发送开启信号
TXQP 发射Q信号正
TX ENT 发送供电
TYPE 类型
TXIN 发射I信号负;发射信号输入
UPHD 鉴相电压
TXIP 发射I信号正
V1~V4 天线收发信机间轮流接通的4种电压(摩托罗拉手机)
VIBEN 振动马达开始启动
VBATT 电池电压
VIBRA TOR 振动器
VCLKR 视频时钟
VPEG 调整电压
VCO 压控振荡(器)
VREF 基准电压
VDX 垂直驱动
V SW 开关电压
VT 调谐电压
WAP(Wireless Application Protocol) 无线应用协议
WCDMA 宽带码分多址
WDG 看门狗
WDT 看门狗信号
WR 写
XVCC 射频供电

液晶显示器

网友:
占2010年的第一个沙发!祝新年快乐!
第154 SFNSE 传感 可能不对,SENSE才是传感器的意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