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S-7154 跑FF 维修一例

楼主(2009-12-30):
接到MS-7154 主板一块,上CPU 跑FF 测BIOS 24脚 电压2V 更换RN80(472)电阻 电压为3.3V 主板跑C1 故障修复
cpu

网友:
修过电阻坏的 但是没有修过电阻坏在这的

网友:
谢谢楼主 分享 楼主测的是开机就跑FF 还是有其他代码才跑FF 不太明白 请教了

网友:
我一直都以为电阻不易坏 看起来 自己是误解了

网友:
我想请问一个楼主,怎么哪么肯定那个电阻呢!!
还有就是跑FF的过程!!楼主说的不是太详细啊!!
不利于新手学习啊!

网友:
请教你是怎么会想到量这个排阻的阻值的 正常的阻值是4700欧吗

网友(2010-04-12):
没点思路,感觉怪怪的

网友:
24脚是数据线,一般电压都是3.3V的,量到它只有2点多了那肯定是它相连的元器件拉低的,查过线路不难判断出来的,只是我从来没有想过那里的电阻也那么容易坏的,看来以前还是疏忽了

网友:
楼主省略了好多检测步骤,新手看了会很难懂的。

网友:
ZL你说的24角是BIOS的吗。。。。要怎么测

网友:
24脚应该是BIOS的OE.就是说CPU在进行自检的时候找到了BIOS,但BIOS没有允许输出数据.所以跑FF.
不知道是不是这样理解.

网友:
BIOS24脚是初始信号脚,电压为3。3伏,如果不正常查旁边电阻,电阻有问题把它的电压拉底啦

网友:
楼主能说详细点就更理想了,谢谢分享。

网友:
慢慢学习中,~~希望有更多维修经验发上来分享

网友:
24脚重要不?都有哪些功能啊?是不是新的主板的BIOS都会有此电压啊????

网友:
那应该先有片选信号啊,楼主没有说就正直测24脚,感觉太突然了吧

网友(2010-05-15):
值得学习,一向都没想到电阻也会坏

网友:
12楼分析的很有道理

网友:
一般电阻坏了它的阻值会变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