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PCI显卡进行BIOS刷写 失败

楼主(2009-12-30):
我的显卡是ATI的点不亮  9550的

我接上PCI 在BIOS里调成,PCI/AGI的那种模式

进了DOS,我输入flashrom -p 0 9550.rom -f -sst

接口提示找不到AGP显卡。按1继续。屏幕上有红色的提示,在闪,这是什么原因啊,BIOS坏了吗?

网友:
先用命令flashrom -i看看能不能找到这个gpu。如果gpu都找不到,那就是显卡点不亮有其他原因。

网友:
喔,我用过这个命令,这个是找GPU的是吧,我还以为是查看版本号的啦

这个是找不到

网友:
应该是没认出显卡,其他问题

网友:
如果显卡没有外接电源,很有可能是GPU坏

网友:
核心都没工作 还刷什么bios
线把核心搞的能用atiflash -i  这个命令检测了  再刷bios

网友:
谢谢上几楼的师傅们了,ATIFLASH -I  是检测GPU是吧,如果能找到数据就表示GPU是好的是吧

先谢谢了,看来只有先加焊一试了

网友:
过程在后面,是我的主兼容性不好吧,换了板能亮,故障花屏,以找到问题,暂无颗粒更换,修好后回复结果

网友:
9550  就是反面的 颗粒都需要换了。就算 暂时测试没坏的也要换掉。不然 1月保证回来。

网友:
这么邪门?
我得试试,呵呵,试一下记得深啦

网友:
9550就有点邪

网友:
很有可能GPU坏了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