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 TL460 更换灯泡组件及复位时间

楼主(2009-12-30):
联想 TL460 更换灯泡组件及复位时间

    1、灯泡组件型号:CLMP FA011 WEF0

      2、更换灯泡组件
    1 注意事项

    1)务必用把手拆卸灯泡组件。请勿触摸灯泡组件的玻璃表面或投影机的内部。
    2)为避免受伤和损坏灯泡,请务必按下面的步骤仔细操作。
    3)除滤网/ 灯罩和灯泡组件螺钉外,不要拆下其它螺钉。
    4)请参阅包括在灯泡组件中的安装说明书。

    2 断开电源线的连接。
    3 更换空气滤网。
    在安装灯泡时更换空气滤网。
     4 拆下滤网/ 灯罩。
    将投影机翻过来。松开固定滤网/ 灯罩的用户保养螺钉(1)。按凸起(2),拆下滤网/ 灯罩(3)。

     5 卸下灯泡组件。
    从灯泡组件上卸下固定螺钉。用把手托住灯泡组件,然后沿箭头方向将它抽出。此时,请灯泡组件保持水平,不要倾斜。

    6 装入新灯泡组件。
    将灯泡组件牢牢地按入灯泡组件舱内。拧紧固定螺钉。

    7 重新装上滤网/ 灯罩。
    对准滤网/ 灯罩上的凸起(1),一边按凸起一边放入将其放入合上(2)。拧紧用户保养螺钉固定滤网/ 灯罩(3)。

    如果灯泡组件和滤网/ 灯罩安装不正确,即使电源线连接到投影机上,也不能打开投影机的电源。

   复位灯泡计时器

网友:
投影机还没用过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