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45杂牌板!

楼主(2009-12-30):
845杂牌集成板。开机跑马跑到C3不到25.26到01.02在07换过内存和BLOS还是IO是W83627F-AW还是不行。请高手帮指点!

网友:
那是I/O的问题吗? 你就换I/O,  过了内存你就量量显卡槽的供电啊!如果正常, 换个同型号的I/O,在不行就压压桥  可能是桥虚焊

网友:
过不了内存 洗洗内存插槽  看电压 时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