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X6320求助

楼主(2009-12-30):
HP康柏NX6320接上电源,就开机,然后掉电,开机,掉电,开机,一直这样,开机的时候各路电压都有,不能显示,请问一下,哪位大侠知道是哪里的问题分享一下吧…………………………

网友:
看看声卡,功放的5V供电正不正常,飞个供电过去,修好过一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