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嘉主板跑25 不亮

楼主(2009-12-30):
我修了5块技嘉的945主板   还有1块845主板  都是跑25    主板的内存显卡 供电全部正常 到25 就停了
  后来不会修了   叫老师看看了  说全部是南桥坏  我现在还是不明白  高手们 能给我解释下吗

网友:
先刷BIOS看一下  不行再测一下显卡的工作条件  供电  时钟 复位等

网友:
一般维修也只有这样、检查完基本的供电、时钟、复位、也只有换乐、

网友:
BIOS  问题  换了 还是不行

网友:
时钟、复位、刷BIOS

网友:
可能是usb接口烧了南桥

网友:
技嘉的板就容易桥坏,

网友:
虚焊也有可能

网友:
这个我知道是桥坏  只是不明白是怎么确定的桥坏  各位高手有修过的没

网友:
高档主板北桥坏的可能性最大,如果是USB接口引起问题的话,有可能是南桥。

网友:
查显卡插槽的 供电 时钟 复位 最主要的仔细!不要一扫而过,仔细一点 PCI-E的边上的耦合电容 32个一个也不能掉   需要打值, 判断南桥挂了 就是测试旁边的电感  要不就是在挨着南桥位置的地方刮线 一个一个打值,
别的只能靠维修经验了!

网友:
1:CMOS放电
2:更换一个其他品牌诊断卡试试
3:量测USB的数据线是否对地短路或断路(有则南桥基本可以判死刑)
4:如果不插显卡也25,先刷BIOS
5:拆除网卡,声卡,试试。
其他细节问题。自行处理。88晚安

网友:
谢谢  我记住了   以后有学了一招 呵呵

网友:
1、先刷BIOS
2、确认跑25的情况,是在插AGP显卡时跑25,还是插与不插都跑25,如果是插AGP跑25,则重点查AGP到北桥的线路,以及判断是否北桥本体不良。
3、量测板载的网卡,1394,声卡等设备的工作电压是否正常,晶振是否起振,并逐个进行更换
4、量测PCI到南桥的AD信号及控制信号是否有开路或短路。
5、更换南桥

网友:
一般对USB接口对地打阻,如果阻值为0基本上可以判定南桥坏.

网友:
这样说是不对的吧  现在有的板子 有自己的USB管理芯片  不是和南桥直接连接的  我就修过一次  是有自己的USB 管理芯片的

网友:
跑25是没吊到显存      一般内存或者显存电路故障  或者与内存和显存电路有关的那路供电故障    有时电压正常但波纹不正常照样跑25

网友:
这样的情况南桥环的占80%,我修的多了这样的问题

网友:
感觉是档显卡了,先清除COMS,然后刷BIOS看看,再不行就应该桥的问题了。

网友:
桥问题可能性比较大呀楼主修好了和大家说一下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