修复R50E上电即掉

楼主(2009-12-30):
一台IBM R50E,送修故障为上电即掉而且不能再次触发。上电源待机电流0.02正常,触发后立即回0,再次触发没有反映,需要关掉电源重新上电才可触发。测量各电感对地正常,上U假看灯正常,板上无明显烧坏元件,分析掉电应该为某路供电上不去,加焊1845无果。故障一样。复加焊3205、3415,上电可以了电流0.3X,换U后电流0.6X,感觉应该正常了,上屏加电正常点亮。(见笑了,我都是修的没有技术含量的:))

网友:
大哥请问下ADP3415在那个位置啊?烦指点下。菜鸟学习了

网友:
什么没叫含量啊 ~  这就是技术,   修好就是钱!

网友:
大哥请问下ADP3415在那个位置啊?烦指点下。

网友:
楼主不能谦虚,为什么你能想到加焊u供电芯片,都知道这样做,我们怎么过啊…

网友:
3415在哪里啊,请指点

网友:
感觉这样的故障应该是有短路的  楼主查没短路 只是加焊就OK了  不同一般

网友:
如果不是待机电压短路,会在触发一瞬间大电流的。这种情况先考虑有电压不上是对的